求助 显卡花屏 加焊后 黑屏,请大侠们支招

楼主(2013-03-24):
七彩虹 天行7600GT UP烈焰战神2  花屏,满屏竖条纹。今天用小型回流焊机加焊了一次,重装上后黑屏。

加焊时加了不少助焊剂,GPU和显存都加焊了。通过缝隙看到GPU焊点之间有很多助焊剂残留(焦黑色的,
显存那边没什么残留 ),焊点之间距离很近。会不会造成短路了呢?

网友:
补充一下:测量了一下 显存供电只有 零点几伏 。显存供电对地电阻只有0.4欧姆,是不是显存短路了?

网友:
建议 楼主看看 是不是掉件了

网友A:
现在是2013年了,加焊的事,最好以后就不要说了。

网友B:
芯片被你焊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被你焊爆了!

235度 也会爆掉吗?

网友C:
阻值才0.4,不会这么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阻值才0.4,不会这么低啊。

测的 右上角的电感(显存供电)到地的阻值,这样测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2013年了,加焊的事,最好以后就不要说了。

打算植珠了。

网友:
把显存供电的上下管下下来再测对地阻值

网友D:
  判断是否有短路  ,核心供电 阻抗十几,   显存阻抗 3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判断是否有短路  ,核心供电 阻抗十几,   显存阻抗 30左右

谢谢,打算取下来重新植球呢。

网友:
昨天把GPU、显存都拆了,测量发现一片显存损坏,电源短路。只植了球,还没装回去。第一次植球,报废了一片显存……

网友E:
你的小型回流焊机,搞维修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小型回流焊机,搞维修好用吗?

还好了,就是要自己调温度曲线。如果拆焊用的话,等温度到了,停机 把抽屉(放板子的地方)抽出来,拿镊子取件就行了。昨天一次性拆了GPU和显存。用的机器自带的曲线,预热时间长了点。总共3、4 分钟吧

网友F:
没用了 显存你也加汗  我晕  加汗芯片得了  不要放助焊剂在芯片四周  放点在顶上做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E:
那小型回流焊机买多少钱一个,有BGA好用吗?好用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小型回流焊机买多少钱一个,有BGA好用吗?好用我也想买一个!

回流焊机我这台 两千多 ,有一千三四的。BGA我没用过 无法比较了。我这个主要是用来焊接SMT组装的板子的,自己做样板什么的,也可以维修用。拿来做BGA的话,需要全板加热的,所以需要把怕高温的电容、连接器等拆除,操作上可能不如BGA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用了 显存你也加汗  我晕  加汗芯片得了  不要放助焊剂在芯片四周  放点在顶上做保护就可以了

当初应该是只有一片显存坏了,第一次玩这个,没搞清楚之下就全部加焊了,呵呵。不知还能不能修好,权当练手了。

网友:
哦,原来你是第一次焊呀,显存也是BGA的应该可以加焊的吧!

网友G:
加焊显卡都变了一个故障,你还做显存,那到时候如果不好,你的疑点会变得更多的哦,。。起码要做了显卡故障依旧才做显存吧。。。

网友:
我有好几张也是 加焊后 就黑屏了 后面我换了 显卡芯片就好了 还用了 几个月

网友:
显卡芯片有点贵呀 旧的东西 都是靠运气的呀

网友F:
一般植株主芯片都好了 你们应该没有显卡检测软件 不然检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焊显卡都变了一个故障,你还做显存,那到时候如果不好,你的疑点会变得更多的哦,。。起码要做了显卡故障 ...

或许吧,这要等卡显存GPU等零件都撞上了才能再测了,有结果了会再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植株主芯片都好了 你们应该没有显卡检测软件 不然检测一下就知道了

是啊,当初没有测试,拿风枪吹了吹显存 结果更花了点,后来加焊了干脆不亮了。测了一下显存供电 对地点组织有0.4欧多一点。有片显存短路挂掉了……

网友:
可能是BGA芯片坏掉了

网友:
悲剧,不查原因直接上炮台,跑mat都省了

网友H:
有胆量做就不怕犯错!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胆量做就不怕犯错!

同意,敢下手去做 才能取得成功,练下手都不敢的话,估计没可能去享受成功的成就感了,呵呵

网友I:
楼主 我觉得你可以先悬着植株试试 如果好了得话运气不错、不好的话你倒霉咯、只好选择换掉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 我觉得你可以先悬着植株试试 如果好了得话运气不错、不好的话你倒霉咯、只好选择换掉吧。

是啊,明天有时间植珠试试,不抱太大希望,权当练手了,呵呵

网友K:
主芯片有可能短路了,有仪器的话就重做BGA,再不行的话,就没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主芯片有可能短路了,有仪器的话就重做BGA,再不行的话,就没救了

嗯,这两天有时间就重植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啊,明天有时间植珠试试,不抱太大希望,权当练手了,呵呵

加油哦 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用了 显存你也加汗  我晕  加汗芯片得了  不要放助焊剂在芯片四周  放点在顶上做保护就可以了

有显存的板子  最好两面加锡箔纸  要不然头疼

网友:
回流焊机和BGA还是有区别的吧,不建议用这个来全板加热,还有就是7600GT可能是有铅的,要先试下,加焊也不要全加到融点吧,个人想法.

网友:
这个7600 是无铅的。我也不想全板加热,但手上没有BGA……

网友:
  被你搞爆了显存了

网友:
被你做短路了吧  我加焊前都量一下原芯片上电容的阻值先,是不是做短路了 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是不是显存做坏了啊
    测试一下旁边的电容有没有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