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短路维修流程及注意点

楼主(2013-03-24):
小弟小小白,过年后刚接触电脑维修,想进步快点,但短路一点也不懂,求大侠们指点,感谢

网友:
语速泽不大。

网友:
还有多久, 发表于 2013-3-24 21:09 语速泽不大。

遇速则不达?

网友:
嗯嗯呢,就是啊,

网友A:
短路就像一条导线差不多,电阻接进零

网友B:
你把你家的火线和零线用一根导线连接起来后就知道什么叫短路了,开个玩笑,千万别实际操作!!! 短路就好是这个意思。电流不通过用电器,直接连接,产生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你家的火线和零线用一根导线连接起来后就知道什么叫短路了,开个玩笑,千万别实际操作!!! 短路就好是 ...

呵呵…我去试一下,您等着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就像一条导线差不多,电阻接进零

谢谢你,祝你天天有显卡维修

网友:
主板和显卡哪个维修简单点好学

网友:
顯示卡會比較簡單
不要急
慢慢來就可以了
學的精比較重要

网友(2013-07-13):
x新手党发帖。。务必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