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LG W2241T的故障,对调板子之后好了一台

楼主(2013-03-24):
第一台  红屏  就是XP滚动条的时候是红的  看电影 黑边也是红的  暗红色  而且1680*1050 显示器自检总是提示输入的是1280*1024  字体模糊桌面显示不全

第二台  由于在网吧吧台连续开机好几年  今天突然变得更亮了 而且鼠标也有拖影
电源断开几分钟后 上电OK  几分钟后  又是鼠标拖影
拆开  发现35V 470的电容鼓肚,找了半天弄了一个25V 1000的替代
上电  几分钟后 问题依然
将红屏的电源板换上  问题依然

莫非真的中了论坛高手的话   鼠标拖影就是屏坏了??

于是想着两台怎么也得好一台
于是把拖影的驱动板和电源板换到红屏上
问题解决  不红了  好了一台

拖影真的是屏坏了?有点可惜呀

网友:
好厉害啊。这样随便就能凑出好机器了。

网友:
原来一整个仓库的啊。那随便拼凑一下就能有好几台可以继续工作了

网友A:
红屏 屏线擦一下就可以了,拖尾的屏要看怎么拖,全屏还是三分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屏 屏线擦一下就可以了,拖尾的屏要看怎么拖,全屏还是三分之一

全屏拖尾......
根据您的解释  我板子对调红屏好了 莫非是因为屏线重插好了 呵呵

网友:
全屏托怎么讲,三分之一又怎么

网友B:
楼主 你换的电容参数好像不行吧  35V 470u 能用25V 1000U替换?

网友C:
这么多台把屏屏的电路研究下看看是主芯片挂了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换的电容参数好像不行吧  35V 470u 能用25V 1000U替换?

替换之后  OK  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台把屏屏的电路研究下看看是主芯片挂了还是

咱是板卡级测试水平 呵呵  其实就坏了这两台   再说了 拆过的显示器不好卖  呵呵  不断学习中

网友D:
拖影是屏的问题,我这也有一台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拖影是屏的问题,我这也有一台是这样的问题

那挺杯具的 浪费了一台显示器    我看论坛2010年有个帖子和我的问题一样 人家发到郑州修修100多  据说是飞线  我也是河南的 我有空也发去练练

网友:
修屏有时候确实是捡钱的活

网友:
动手试下么,实践出真理

网友E:
估計是下面那兩根燈管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計是下面那兩根燈管老化

拖影的时候 屏幕变得更亮了

网友:
那就直接换板

网友:
看上面那个图片的确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换的电容参数好像不行吧  35V 470u 能用25V 1000U替换?

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