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17b主板

楼主(2013-03-24):
fluke17b主板几张,60元一张,没有测试不包好坏的,只有主板,别的没有,个别的缺少电池弹片,看好下手不退不换

网友:
是好东西,可是没有液晶屏不知怎么用,帮顶吧!

网友:
这个就是直接封装在上面的芯片,成本低,可靠性高,更换维修麻烦。

网友:
有这种表的而且恰巧又坏了主板的有福啦!当然也是DIY的快乐!

网友A:
能把 15B 的拆了 换 17B 的主板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把 15B 的拆了 换 17B 的主板不?

可以啊朋友

网友:
这种好像叫绑定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