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显卡循环跑码的案例

楼主(2013-03-24):
  遇到一个GTS250   跑完26后3秒又开车C1--26  GPU后面电阻脱了一边,补好    GPU 1.1  显存 2.0   5V 1.8V  1.2V   换晶振  重置GPU 依旧     刷代用BIOS  有的花屏有的依旧,有的卡26  , 请遇到解决此问题的告诉下

网友:
这种问题都比较难解决,显卡不稳定我也没办法,遇到这种情况我直接建议换新的。

网友:
芯片有伤了吧?

网友:
排除了 主板吗?

网友:
循环跑码的故障要做具体分析。我修过几个,颇有体会。建议仔细检查金手指,上面除了常规的,别的也要关注。

网友:
查一下金手指,很有可能是GPU有问题。

网友:
     荣生兄将循环跑马的案例发上来供大家参考下,   金手指 耦合电容都加焊过了

网友(点评):
换晶振 别无选择 除此之外这个故障就是卡2B,只是部分主板会循环2B-C1,主要在AMD的 NF5系列 P43这些不会循环

网友:
案例等有时间整理后发上来。先说一下思路:
循环跑码说明主板在不断的重启.显卡和主板的联接就是外接电源和金手指,而外接供电是不会造成这种故障的。所以很明显,如果是显卡硬件造成了此故障,那么金手指上就应该是重点关注的对象。
主板的北桥和显卡的核心通过耦合电容交换数据信号,耦合电容无非就是开路或者短路,无论怎样,都不过是使信号无法传递而已,怎么会导致主板的重启?
真正的原因,应该是显卡插上后导致北桥的启动触发电路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