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办法做桥和GPU成功经验。

楼主(2013-03-24):
1、一块845不开机,南桥烫手,网上购买南桥,用风枪焊上,OK;
2、一块艾尔莎X700花屏,网上买GPU,风枪焊上,黑屏,擦下金手指,OK。
  如果显卡显存供电问题也会花屏,而且是大花屏。

网友:
风枪能焊桥,顶级牛人

网友:
上图!求真相,风枪焊桥,温度要多少啊!

网友:
用风抢做南桥 是温度要控制得很好 不错

网友:
原本也尝试着用风枪焊南桥。不过没成功。还没焊上桥就先爆了。你这这么焊的能透露一下吗。

网友:
看桥大小了

网友:
以上两种芯片可以用风枪..如果是AMD 的就麻烦了..

网友:
焊坏过10个GPU,不少桥,硬盘主板,几个笔记本主板。靠数量经验慢慢积累。现在才感觉有一点点把握了。温度达到融化,即停。要么芯片会爆的。方法网上有,关键要多向师傅们学习,自己再实践,摸索,创新。熟悉了以后,可以达到BGA焊台的效果。如果失败了,人是很疲乏的,但成功了,一身轻松。祝你们都能成功。

网友:
楼主这经验说得也太简单了点,只说用风枪换,要怎么做一点也不说,好像是说要把大象装冰箱总共要几步,答:三步;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第二步,把大象装进去;第三步,把冰箱门上关上;要是让人去做,估计没人能做到

网友:
这两个芯片应该都是有铅的吧,风枪勉强还可以吧,调好温度,不过也挺累的吧

网友:
沒有加預熱台嗎?
若沒有的話會增加爆板的機會
若有的話建議熱風槍+預熱台用級進式去弄會比較安全
會減少爆板根起泡的機會
不過在返修之前建議還是先烘烤
不然會對板子造成傷害

网友:
应该能焊上。我前不久就用风枪——还是工业风枪补焊过南桥接触不良故障。得先把周围原件用不干胶贴封住,搞不好吹跑了小贴片那就报废了。

网友:
显卡用风枪做BGA是没有问题的,南桥没有试过,北桥没有成功。

网友:
没有预热,肯定不成功

网友:
风枪去嘴+预热,完全可以换南桥

网友:
南桥还好换,芯片面积大点,就不好掌握了

网友:
风枪是什么型号的,用什么样的风嘴
风枪是气泵式的,还是旋转风的

网友:
关键的东西,操作方法,都没有说啊,发这种帖子,有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