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开机提示硬盘错误 按回车进入系统 滚动条一圈后 ...
HP G4 开机提示硬盘错误 按回车进入系统 滚动条一圈后 自动“暗屏”了。

楼主(2013-03-24):
HP G4 开机提示硬盘错误 按回车进入系统 滚动条一圈后 自动“暗屏”了。但是不进系统 比如进BIOS 或者PE多久都不暗屏。谁搞过?
暗屏

网友:
重装系统试下

网友:
把硬盘拆了进PE呢?

网友:
同意楼上,不装硬盘试试,提示硬盘错误,而又进不去系统,很可能是硬盘引起的。

网友:
进bios调一下硬盘的模式.. 有2个模式 好像是这样的 这个不行换另外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