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福禄克77 显示不清晰 请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3-24):
我的福禄克77 显示不清晰 请教是怎么回事!  就是显示屏不清晰 换了电池也那样 比如显示数字6  不知细看还以为是8 小数点更是看不清楚!

网友:
这个明显是质量有问题,能返就返,不能返就拆开看下,是不是屏线接触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