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助啊,惠普原装主板问题

楼主(2013-03-24):
今接到一惠普原装机主板,现象为:主板插电即开机,然后cpu风扇转动,几十秒之后风扇停转,但power灯还再亮,切能硬关机,再开也能开,但再开后故障现象一样(风扇转动的时候并不跑码)我测了开关针3.3,晶振两脚有压差,风扇停转的时候我测量cpu风扇的供电电压为18.几伏,版号那些没看,这个板的IO为 fintek  f8000     我怀疑是IO芯片工作不正常,不知道对不对,请有经验或遇到过的大神帮忙,指点一下方向,在此感谢

网友:
CPU电压怎么这么高 ,不对啊 。先吧电压修好先

网友:
能亮吗?能亮的话看下BIOS设置,不行刷个BIOS试试,主板本身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