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问题,换场管电源芯片还是短路

楼主(2013-03-24):
还有其它什么原因,比如显卡的核心供电,把场管芯片都换了,可还是短路,又把场管给击穿了。
还有CPU一组供电,也是这样,我才接触,换了两三遍依然如此。

网友:
发一个问题贴,可以加分,回复加一点分。

网友:
是下载分,错了。

网友:
第三个可能没能,如果看图能力强就好了。可以分析分析。。这回还有分么

网友:
G极阻值,很低,接近短路。

网友:
你不知道 灌水是要被减分的吧  你在这里乱发谁都可以减你10分    LZ  JJYY说的啥没看懂?什么叫场管电源芯片啊  你说的是PWM电路么/   发问题的时候写清楚  要不别人怎么回答

网友:
驱动芯片不行也会引起管子短路,刚换上没问题,一上电就击穿了!

网友:
我了个去,我以前在问问里,百度里问过好多问题,迅维也问过几,也没指望谁能回答我,不好意思,见谅啊,所以就没怎么在意了。
我所碰到的,都是三个场管加一个电源管理芯片的那种电路,我也不清楚,是PWM,还是什么。
电源芯片几乎都是ADP,RT,APW,6549CBZ这种的。

网友:
你换完后量还短吗

网友:
驱动芯片的可能坏了,烧哪一组就把哪一组的驱动芯片也换了,就好了

网友:
G级阻值过低的话会有可能导致场管击穿的

网友A:
直接拆掉一厢试一下。。。。。。

网友:
换电源控制芯片,场管还是短路。
没办法。。现在还是个小小白,只能以后再说了,以后基础扎实了,再碰到这样的问题,就好好找找答案。花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掉一厢试一下。。。。。。

比较笨确实可行的方法,有两次,我都是这样的,莫名的CPU短路,是主板上的CPU供电。
换了一个场管,上电,那个场管又被击穿了。
G极和S极通了。
我把那组场管和驱动芯片换了,没坚持多久,还是那样,最后,我就不信了,四个驱动芯片 ,连同主芯片,12个场管,全换了。
随后整个世界安静了。终于正常了。

网友:
主板还不太懂,还没时间去看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