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大短路公共点无电压

楼主(2013-03-24):
今天接了台联想G450大短路排除大短路以后上电待机0.01公共点无电压。。。直接飞线到公共点还是大短路。。。还把CPU核心供电烧冒烟了  高手请说下

网友:
太牛逼了吧。。公共点直接飞线。。。

网友:
公共点没电压还是查图把。毕竟很多地方都可能导致他无电压。包括待机芯片。

网友:
高手说啥  说你笨么  你先在不上电的情况下对公共点和个大电感打阻值   有短  就用烧鸡法烧呗

网友:
公共点没电压应该先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你这样搞,是做实验吧,

网友:
直接飞线到公共点    , 牛        !  还烧冒烟了

网友:
大短路先用手摸哦

网友:
我也是新手,以前遇到一台明基的是没有待机3V 5V(开启信号都没有)。以为是有短路,就用烧机,电压也是加到公共点,结果出现大短路。后来给管理芯片加3V 5V的开启信号,3V 5V又能正常出来,没有短路的现象。还是要查图纸,定维修思路,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