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03-24):
用电脑做软路由, 接入4条外网,那么必须得有5个网卡, 算集成的一个 那么那4个网卡有什么要求, 我这的外网最多是100m的, 对网卡有什么要求, 什么芯片的,
外网

网友: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普通的网卡也是可以用的,可以用那些Intel拆机的,3Com的,这些会稳定一点!

网友:
8139就行。就怕你的PCI槽氧化。

网友:
那应该普通网卡就够了,你做局域网吗?局域网对网速有要求吗,没要求就普通网卡,有要求可以考虑千兆网卡

网友:
你这问题好像蛮高深的。不太懂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不知道LZ能不能回复下、软路由的相关知识呐?

网友:
咱们这个网站主要是搞硬件的,你可以去天下网盟那类网站上去看一下,百度文库也有很多!

网友A:
我之前都是用8139的啊很稳定啊

网友(2013-11-10):
我来拿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