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冷静王 不开机

楼主(2013-03-24):
电源的主供电初级开关管短路了 是13009的由于身边没有就用13007E的代换了 上电量了一下绿线有4.95V紫线有5V 短接绿线后电源不工作 后来我又量了7500的12脚发现电压17.05v第一反应电压过高了于是我又换了它供电的二极管 但还是一样的。由于身边没有7500所以没有换 但是芯片的主供电脚不可能有提升电压的作用啊!郁闷啊  是不是13007的开关管换的不对啊!请大师们赐教啊!

网友(点评):
7500的12脚发现电压17.05v——太正常不过了。你要查的不仅仅是12脚,还有8、11脚这是输出脉冲的,4脚这是启动脚,14脚这是输出+5V电压的。这些都正常了之后再说别的。

网友:
13007只是功率小一点,不会严重到不开机的,肯定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
量一下7500的4脚电压。

网友:
7500的12脚电压17.05v正常

网友:
经验帖上面说了,7500的12脚正常电压10到20V之间。

网友:
13009附近1欧姆电阻有没有开路?

网友:
看7500边上有坏的电阻没,没有换7500试试。。。。。。。。。。

网友:
像7500没有起振!

网友:
开关管耐压值一般都差不多,芯片供电电压也正常吧,辅助电源正常的话,你还是查一下次级吧

网友:
又学到了东西了。

网友:
494供电可以到四十几伏,没问题的。13009击穿,常伴随其它件坏,更换后需要查其周边元件,一般有电阻开路,管子击穿等。看楼主的描述,ic和后级出问题的可能不大。

网友:
短接绿色线测量7500的8或11脚有没有变化!7500可以用TL494代换!~

网友:
学东西了

网友:
量一下开关管边那一些1欧,2欧的电阻。还有,把开关管边那些小电容换了。

网友:
17V电压正常的,14,15,16脚是否5v?

网友:
不懂,来学习经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