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DELL G31主板GR桥能不能用GB桥代换?

楼主(2013-03-24):
原装机板上CPU喇叭直叫,RST长亮,不跑码,核心供电出来了,用带灯测试座子都是亮的,应该没断线,怀疑南桥不良,所以想换一个,就不知GB桥能不换GR桥,此板子是CN-OKP561 REV A02 DELL原装机主板,修过的朋友给个思路
cpu

网友:
你打个GB的南桥上去判断一下是不是南桥问题吧
我记得GB代替GR的话,SATA的硬盘不能使用。

网友:
不对型号是不能代换的,特别是桥

网友:
应该可以,GB和GR比应该只是少支持硬盘RAID的功能,换上去试试.

网友:
BIOS 刷过吗

网友:
路过看看。。。。。。。。。
反对楼主:
1.0
湘南剑
反对楼主:
多路过几次,你的帐号就没有了!

网友:
看一下内存的供电芯片是不是7120.如果是果断换掉。。。

网友:
这个问题论坛里面有,GR好像是有磁盘阵列 。GB的没有。

网友:
等前辈高人支招,学习学习。

网友:
应该可以换,就是换了少了功能

网友:
不能换。先刷个BIOS,不行再用假负载测对地阻值。

网友:
可以换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