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的CPU供电保护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3-03-25):
问题:
今天自用的一块双敏U790G主板,在测试时好好的,用了大约五分种,自动关机了,我还以为散热问题,过一段时间再上电,发现CPU风扇转下就停,保护了。接着拨下P4针12V插头,可以上电。然后再试插上12V插头,不上U,也可以正常上电,上假负载,上电即保护。电源管理IC是RT8855+2个RT9619A,共五相,看电路走向,有一相是单独的,可能是总线供电。
我拆下两RT9619A,上电还是保护。测量各场管都不短路,插头12V阻值也很正常,请问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下手?
注意:供电场管都测量过,没有短路,阻值都正常;CPU换过,上假负载也保护。

网友:
RT9616A拆了,那么相应的MOS也要拆掉,不然上电就短了!

网友:
是不是CPU座有问题?

网友:
换个rt8855试试呀  。  不行就做下桥吧

网友A:
拆掉控制芯片 直接上电?  这个。。。。。。。    所连接场管G级悬空   D-S  直接导通   MOS管不至于烧坏  但是后边的U就。。。。。。

网友:
论坛上有类似这样的帖子,你查查rt8855的主供电,看看是不是主供电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掉控制芯片 直接上电?  这个。。。。。。。    所连接场管G级悬空   D-S  直接导通   MOS管不至于烧坏   ...

DS不是直接导通啊,而且RT9619是从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S不是直接导通啊,而且RT9619是从芯片

看来你对这个电路以及MOS的工作原理理解得不够深啊。。。这种做法是很恐怖的。。。

网友D:
部分主板在发出核芯供电EN后一断时间后没有收到PG就会认为核芯供电错误而强行关闭电源!这能通过看上电后即断还是等一两秒才断来区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对这个电路以及MOS的工作原理理解得不够深啊。。。这种做法是很恐怖的。。。

没事  多烧几个  CPU  就会知道了   我们也都是  烧出来的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部分主板在发出核芯供电EN后一断时间后没有收到PG就会认为核芯供电错误而强行关闭电源!这能通过看上电后即 ...

有道理, 我这里也有一块这样的,上点隔几秒就挂了

网友E:
拆掉PWM芯片上电,D-S直接导通,这不对吧! 12V加在N沟道MOS管D级! G级为控制电压,S级接电感输出! 没有PWM芯片,那么G级电压为0, VG小于,或等于VS 为什么三极管会导通呢? 只有当PWM芯片方波在高电平的时候,DS导通,低电平时,DS截止! 不断的给电感充电,配合下管放电! 产生一个稳定的电压!  如果PWM或者驱动芯片一取掉就烧CPU,那如果PWM芯片损坏呢, 就烧一个I7cpu.不可能吧!  但没电压是绝对的因为根本没有波形控制三极管导通 !三极管一直处于截止状态!
有机会我找板用假负载试,看看电压如何! 我没试过这种方法! 所以只是猜测!!

网友(点评):
注意一点!场效应管G极在悬空状态时是很危险的!如果电路上没有一个可靠的下拉的话厂管很有可能会自己误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掉PWM芯片上电,D-S直接导通,这不对吧! 12V加在N沟道MOS管D级! G级为控制电压,S级接电感输出! 没有P ...

呃,我没注意悬空问题,话说悬空有意义么?

网友:
小12保护,电流不够,带不起负载,温控芯片,电源控制IC,以及电源IC的几个重要信号!还有场馆漏电以及外围电路出问题!   我想不出别的思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