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3开机,触摸板键盘usb接口全部失灵

楼主(2013-03-25):
今天接到一台三星r453机器,客户自己把机器拆开清灰后装回去,开机发现触摸板键盘usb接口全部失灵。机器到手后,拆机检测主板,发现主板南桥周围已经变形,而且客户拆机过程中由于螺丝去不掉强行拆机导致很多元器件损坏,丢失。目测完后,果断将有问题的元器件更换补齐,然后装机测试,故障依旧。于是怀疑南桥可能有问题,经测试触摸板键盘跟usb接口的供电都正常而且南桥阻值也正常后才开始仔细分析其它可能的故障点。根据图纸分析,触摸板的KBC5-TData,KBC5-Tclk信号跟键盘的KBC5-ksi,KBC5-kso信号都是由芯片u520发出的,于是测试u520的30脚跟31脚,发现31脚无3.3v产生,此时没有思路了,因此果断从usb处下手,根据检测子板到主板的连接线路没有问题,然后就是主板的J1插口到南桥部分的分析,此时再次测量南桥周围的元器件,发现b521到南桥的电压为0,即b521和电容c666之间的电压,而正常会有3.3v的电压供给南桥,于是果断换掉b521,再测结果电压出来了,然后再测u520的31脚,结果电压也出来了,见状后赶紧装机测试,故障解除,机器一切正常,至此维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