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HP240G维修经历(请版主帮忙移动到原创区)

楼主(2013-03-25):
神舟优雅HP240G,型号好像是ES12,昨天下午送修的本子,故障现象是不显示,电流跑到0.52不动,今天有空,拆开发现没板号,后来才发现,在内存槽上贴了张纸标签,上面是S21IL,这个就是所谓的板号。。。。根据电流情况,先查了各个供电,发现都正常,波形都很好,CPU供电都出来了,于是上了假负载,发现CPU没有PG和复位,找到关键点,后来就找图纸,基地到处搜,换了各种不同的方法搜,最后找到了一个板号为S21II1的图纸,下了一看,基本都一样,原来还以为无从下手的,现在乐开了怀。。。。。根据我所学到的,CPU的PG是由CPU供电芯片发出的PG信号和EC发出的系统其它供电电源好信号整合得到一个电源好信号后送给南桥,再由南桥发给CPU,同时,南桥发出复位信号给各部门,于是先从CPU供电芯片的PG开始入手,

CPU供电IC MAX8770第二脚法出DELAY_VR_PWRGOOD,接着搜索这个信号,一路进了NB,另外一路来到了一个门电路

这是个与门,当输入信号都同时为高电平时,输出端才会是高电平,看图,2脚是CPU供电IC发出来的DELAY_VR_PWRGOOD,1脚是所有电源好信号ALL_SYS_PWRGD,应该是从EC发出来的,4脚是输出端,于是在南桥旁边找这个U5,

实际测试,1,2脚都有3.3V的高电平,按理论4脚应该有个3.3v的高电平输出,但是4脚却是0v,心中大喜,以为问题已经找到,测量3,5脚有3V电压,以为U5损坏,在料板上找了个换上,结果居然一样。。。。。顿时心凉了一大截,分析,这个信号应该直接进南桥,如果门电路是好的,那么拉低这个电压的应该就是南桥,很郁闷,桥怎么就出问题了呢。。。不死心,到图纸上验证一下,一搜4脚的PM_ICH_PWROK信号,果然进了南桥,再一搜,晕,原来还有蹊跷。。。。看图,

这个信号另外有一路来到了个一Q37的N沟道场效应管,他要导通拉低D极的PM_ICH_PWROK信号,那么G极必须要为高电平,找到这个管子,

经过测试,Q37的G极的确为高电平,于是搜这个高电平的来源,

分析电路,AUX_POWER_OFF#这个信号另外还同时控制了Q512和Q514,被+5V_LDO经R371上拉,经Q513受控于AUX_OFF#信号,在主板上找到这个Q513,一顿好找,终于在EC旁边找到了。

麻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经测试,(“万用表”)Q513的G极为3.43v,理论上Q513应该导通,至少是不完全导通,应该拉低D极电压,但是测试D极仍为4.5v,所以认为是Q513损坏,换之。。。。开机发现电流上来啦,看到外界显示器闪了下又关机啦。。。。郁闷,继续测试,结果和刚才测试的一样,以为刚换上的Q513又坏啦,拆下测试,居然是好的。。。。我就郁闷死啦,条件满足了居然不导通,岂有此理。。。。。重新理了下思路,真是很奇怪,于是想了个办法,把Q513拆了,把AUX_POWER_OFF#信号直接接地。。。如上图,上电开机居然亮了。。。而且近系统都正常。心中大喜,以为机器到此修复,于是关机,
刚好有事情,去忙了下别的,不知道多久,回来准备装起,再开机测试一次,郁闷开始啦。。。居然开不了机了,电流0.012~0.016~0.045,老是如此反复,按开关键没得反应,郁闷啦,不是这条飞线不能这样接???于是拆了,上回原来的场效应管,上电结果还是这样,我就郁闷啦,刚才不是好的嘛。。没法子,测试待机的3.3和5v,发现电压也在不断跳动,怎么回这样呢,3v和5v这两个电压是815LN控制的,这个坏的也比较多,于是想都不想直接换了,结果还是一样,于是打开图纸查,

实际测量16脚是+5V_LDO,这个5V正常,在测试3v和5v的开启信号,1脚和6脚,发现这两个脚电压都在跳变,怪不得,3v和5v电压也跟着跳,问题找到,查这两个角的信号来源815_ON,

一看电路图,我楞下了,815_ON这个信号通过PR46的0欧电阻和刚才的控制Q513的信号AUX_OFF#相连,这个信号居然会跳变,刚才不是没事的吗,要不3v和5v怎么回出的来。。。而且还能进系统,分析电路,+5V_LDO电压稳定,经过PR13,0欧电阻和PR22,150K电阻把815_ON上啦,测试此电路上的元件都完好,但是815_ON这个电压跳变会不会跟AUX_OFF#信号有关系,于是查AUX_OFF#信号,

发现,这个信号由Q8发出,分为两路,一路去开启刚才的Q513,另外一路去开启上一个图的815_ON,于是我把与815_ON这个信号相连的0欧电阻PR46断开,上电,发现3v和5v电压都变正常了,测量815_ON也有了4.5v左右的电压,接回PR46,电压又开始跳,于是我分别把Q8和Q513取掉,发现电压依然再跳变,到此,终于有点眉目啦。。。。心里顿生一个想法,AUX_OFF#这个信号线,内部电路板夹层有短路,或者更准确的说是这条信号线在电路板上有腐蚀,产生了漏电,为了证实这个想法,我把Q8的C极,和Q513的G极敲起来,还有PR46一段断开,让AUX_OFF#这个信号在电路板上的线路全部作废,用飞线把其连接起来。

上电测试。。。。。。OK亮机。。。。再来张

再来几张用热熔胶固定的图,

最后来张装好的图,有美女的哦

好了,到此为止,声明,本人语文学的不好,是个理科男,不怎么会表达,希望大家看得懂。。。本人完全自学,如果有错的地方请多 多指教,可以拍砖,别拍死我就行
说白了,我是为了分来的。。。发个贴很辛苦的,大家看完了也给打个赏啊。。。。

网友:
写的很详细了。我这新手看到懂。

网友:
无师自通 楼主技术也能这么厉害

网友(点评):
不错,思路很清楚。学习啦

网友:
已经可以上到师傅级了

网友:
学习了 感觉你真心NB啊

网友:
楼主是自学的?神人啊。

网友:
自学成才不容易

网友:
自学能学成这样,*脏话*,天赋?又或是勤奋?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
不错,高手,修板就要这样

网友:
你有没有查过pm_thrmtrip#这个信号是否也是跳变的呢?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如果这个信号正常了,才能考虑PCB漏电.你这样做的话,应该是取消了温控电路,以后即使是CPU烧了,也不会因高温而掉电保护.

网友:
我吧Q8和Q513都分别取掉,电压依然跳变啊,呵呵。。。。。。

网友:
只要明白了每个元件的工作原理,在加上胆大心细,真是无所不能

网友:
个人感觉这里不需要考虑温控。温控掉电基本掉到底了。而且楼主说的很明白3.5v也在跳。在aux接地后表现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