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OFF信号来源是否制图者麻痹大意?类似好多错误箭头指示

楼主(2013-03-25):
看了有位同学问仁宝ACOFF来源,我早有同感,不知道是制图人员麻痹还是我们理解错误,图纸中经常出现莫名其妙箭头指示方向,甚至连箭头都没有的,一条直线就断了。先看仁宝ACOFF

还有这个EC读取BIOS发出的信号

还是要坚信自己的判断,不要被这些错误迷惑影响维修的正确判断。

网友:
箭头不代表方向 回答完毕

网友:
这个图要看实际运用。有必要还得查芯片手册

网友:
ACOFF是低电平,是EC发出的。BIOS那个我不是很清楚,期待高人吧。

网友:
图纸中标错很正常,这是故意的,是为了防盗版…自己看图时注意分辩

网友:
这个好像饼哥说过,不要看箭头

网友:
个人认为BIOS 的SPI SO应该是和EC双向通讯的。。。

网友:
没有看懂啊

网友:
饼哥讲过的   看图纸 不要去看箭头的方向

网友:
有时箭头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
自己判断就好了,图纸一定要分析清楚

网友:
很正常,只要判定发送者是谁就行了

网友:
不一定要看箭头呀  分析一下就知道了额

网友:
我师傅也说过   箭头不代表什么   只要懂得信号大概是哪里来  最终会到哪里就行   跟着箭头走有时会郁闷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