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广达CT8掉电求助!

楼主(2013-03-25):
RT了!同行送过来的HP ZE20000 不开机,待机电流0.005 触发到0.46左右就马上掉电了!也可以马上开机~~T-T !3V 5V待机正常,我把EC换了可以正常开机,装系统测机后正常!装好放一边第二天准备还同行的时候故障又来了!也是跑到了0.46的就掉了!这个机器正常的时候是0.005——0.46——0.83——0.76——1.13亮机!我把BIOS刷了,南桥也重做过也是一样的故障!就是当天正常第二天又不行了!3V 5V电容我也换过(修过一台T613V 5V电容漏电掉电机器)CPU供电管理芯片也加焊过~请大侠门支招啊~~~

网友:
没人修过类似的故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