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英ECS 945GCT-M2主板橙钱接地短路

楼主(2013-03-25):
无论是橙线还是红色,都接地短路了,该怎么弄,我知道是可能芯片烧了,一般会是哪几个,怎么着手。还有图纸的兄弟贡献下,谢谢~~~~

网友:
南桥,北桥。

网友:
根据时序查!

网友:
这。。。。。   你确定   橙色3.3V   红色5V对地短路?    对地阻值为0?   必须要是0 才算是 对地短路哦   不是万用表响了  就对地短路的   如果真的是这两组 对地短路  那就别修了  主板上3.3v   5V 主供电  只要不需要降压  都在直接使用   这么多  三极管  场管 芯片   除非直接烧机  不然几乎查不出来

网友:
摸摸io热不热,热了就换掉。

网友:
太多了,单路还好, 我没这款的图纸,我队照一款V星的945GCT ,想找出5V 3.3V一起供电的那个共同点! 好吧! 太晚了,实在没找到,明天继续帮你找吧! 同时坏几个芯片的肯定少,同时同3.3 5V供电的也少,至少排除滤波电容,排除场馆! 因为他们只能引起单路,双路的话得烧多少东西才能短路2个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