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THF代换W83627THG出现问题

楼主(2013-03-25):
今天接到块主板外观完好,经打值发现红5V短路,拆了IO后不短,IO是W83627THG的,发现自己手上没这IO,就有块W83627THF的,查资料发现这2块IO可以代换,换完后经检查正常,上电点亮。于是马上装了个系统,这是问题来了,发现PS/2鼠标键盘不能用,郁闷了,供电正常,经跑线路发现到IO,于是马上查了IO的引脚,发现PS/2的数据MDAT到IO的MCLK,MCLK到MDAT,哎,这下知道原因了,现在只能改PS/2键鼠或换原型号IO了

网友:
如果客户同意,你直接把两它们对换飞一下线就行了嘛。

网友: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IO前面数字相同,而后辍不同因而不能代换的原因,后辍不同有些功能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
好吧,我大意了, W83627THF代换W83627THG  PS/2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