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学维修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3-03-25):
液晶19的显示器不通电,该怎么维修,从哪里开始检查,诚心求学。谢谢

网友:
你要先了解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再拆盖

网友:
对,先弄清原理再下手,注意高压

网友:
也没那么复杂,会测电压没电压的话,就是烧了件了儿,然后报价换板子,这是最简单维修方法

网友:
一切從拆開始學起,要拆的漂亮也是一門學問

网友(2013-11-22):
http://www.xinxunwei.com/到这里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