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99H 开机进LOGO 就重启了

楼主(2013-03-25):
Z99H  开机进LOGO 就重启了, 单独用电源 或者单独用电池 都不重启  一起用就重启了   但是有时候又不重启 真是奇怪的故障 谁碰到这个毛病没有啊?

网友:
充电电路的可能性很大吧?

网友:
是三桥合一的芯片吗?

网友:
电池满的时候重启不?充电的时候重启不??

网友:
隔离保护看下

网友:
某些外设故障引起,主板的连接线或是摄像头问题

网友:
这样的情况 只有一个一个的排除额

网友:
我遇到摔过的本本,自动开机,反复自动重启,故障查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