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戴尔台式机 MIH61R MB BIOS 版本号 A00

楼主(2013-03-25):
求戴尔台式机 MIH61R MB  BIOS   版本号 A00

网友A(2014-07-29):
找到了吗?我的是8M的 也还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吗?我的是8M的 也还没找到

俺到现在还没找到呢

网友:
找了个4m的bios 需要的拿去

网友B:
这个主板,开机排针是待机就有电压的吗?
这个鸟板我现在碰到一个奇怪问题。
主板IO 是5514的,36脚是排针到IO,待机时没有电压,插上ATX,自动上电,风扇转一下停一下。
通电的时候,排针有3.3V,到待机的时候没有3.3V这怎么开机,难道还是桥智能控制?
刷了个BIOS后,插上自动上电,风扇一直转了,可以显示画面了,然后我短接开机排针可以强制关机。
但一到待机没电压了,到底是怎么开机的?
我不知道DELL在搞什么,没得救了。
还有就是显卡插槽B10应该是待机电压,U19产生,这个也是通电的时候才有,一到待机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开机排针是待机就有电压的吗?
这个鸟板我现在碰到一个奇怪问题。
主板IO 是5514的,36脚是排 ...

此贴有一年多了  不记得了 晕啊

网友(2014-08-29):
MIH61R MB   10097-1   48.3  的BIOS谁有

网友(2014-10-24):
BIOS 可以用吗

网友(2014-12-19):
这个主板的开机脚是哪个啊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