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部分机子无线不行问题

楼主(2013-03-25):
联想部分机子无线不行,要去联想官方下个电源管理软件在那里面才可以打开无线网卡

网友:
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就好像三星有的独显型号,进系统黑屏一样,必须要打官方的显卡驱动,还要装官方的电源管理软件

网友:
学习了,以前以为内置网卡接触不好呢,都推荐客户安装无线接收器

网友:
不知道撸主那个电源管理软件是在驱动下载那里吗?

网友:
联想机子啊!这早就知道啦!像:Z370啊!就得去下载电源管理软件才可以开启无线网呢!

网友:
联想官网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