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关于电源的落干问题~

楼主(2013-03-25):
1、俺有两个电源带得动SATA借口的2.5寸硬盘~确带不动3.5寸~测量大D借口的
5V和12V电压~5V的4.9~12V的11.6~想问问原因~?
2、坏硬盘是不是很伤电源啊~最近玩坏硬盘~结果装上好硬盘以后居然进不了系统~

网友:
硬盘耗电并不大,只要不是什么太差的电源都能带得动。
电源空载时12V可能会偏低,带载后就会达到12V了。
坏电源会很伤硬盘,这个大家都知道。
坏硬盘会伤电源的事情还没又听说过。

网友:
那再请教~为什么带得动2.5寸~带不动3.5寸的呢~?

网友A:
你打开电源看看,300V大电容和输出滤波电容是否有鼓包的?
要么是电源供电不足,要么是其他问题,而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打开电源看看,300V大电容和输出滤波电容是否有鼓包的?
要么是电源供电不足,要么是其他问题,而不是电 ...

好的谢谢~再问问有没有具体位置的图片啊~俺好看图说话

网友B:
笔记本硬盘只用5V就可以工作,台式机的硬盘则需要5V和12V才能工作!你要确定那两个电源12V输出是没问题的,一般用来维修的电源最好是用正常的好一点的电源,要不然有时候会干扰到维修的目标!

网友C:
应该是电源供电不足伤硬盘,而不是硬盘伤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硬盘只用5V就可以工作,台式机的硬盘则需要5V和12V才能工作!你要确定那两个电源12V输出是没问题的,一 ...

有啥好电源介绍没~俺那块磐石355是拆机电源~之前的那块是磐石400~另外想问问那种可调式电源能不能用~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源供电不足伤硬盘,而不是硬盘伤电源。

但是好好的电源~俺早上就换了2块硬盘电路板~想说接上去看看有没有反应~结果硬盘咔咔咔后主板认不到~于是拆下来换正常的硬盘上去~结果进不了系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啥好电源介绍没~俺那块磐石355是拆机电源~之前的那块是磐石400~另外想问问那种可调式电源能不能用~咋样 ...

这两块电源还是不错的!那种可调式的电源好像都是单路的!你遇到的这种还是第一次听说,现像倒跟我之前遇到的12V输出不稳定一样!把它接到其它电脑上试一下先,排除法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两块电源还是不错的!那种可调式的电源好像都是单路的!你遇到的这种还是第一次听说,现像倒跟我之前遇 ...

嗯~早上有换了2块板~除了进不了系统外~还进不了移动硬盘的WINPE~也算进不来系统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嗯~早上有换了2块板~除了进不了系统外~还进不了移动硬盘的WINPE~也算进不来系统吧

这个就有点神奇啦,像是跟主板有关了!给BIOS放电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有点神奇啦,像是跟主板有关了!给BIOS放电试下!

两块主板一个情况回家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
估计还是电源的供电能力不足引起的。

网友:
你说的5V和12V都正常,看看电容有没有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