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待机 开机有反应 但是不上电 电流有很小的跳动

楼主(2013-03-25):
昨天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HP-500主板是 LA-3361P
故障现象   有待机电压0.05 按开机键有轻微的跳变,0.05-0.04-0.03-0.05不动了不上电了。开机按键旁边的电源灯亮。

开始维修
    打开仁宝时序一步步的查。
+3/5valw rsmrst#  rtcclk  on/offbtn# ec_on  pbtn_out  查到此处一切正常。好像这之前的都是瞎耽误工夫。(开机有跳变说明什么问题 ? 说明ec已经发出了开机信号pbtn_out给南桥、并且南桥也做出了部分反应。所以说pbtn_out之前的工作都是多余的。)
    再往下查我直接查syson和1.8v     发现问题了两个出现同一现象就是开机的时候有电压后逐渐消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以我的维修经验判断 导致掉电的两种可能 1、后级短路  2、后面有电压没有出来(我所知道的就这两种原因如果还有其它原因请其它高手指点大家共同学习)打各各电压的阻值基本正常。没有发现明显短路。再测开机后其它电压是否产生(这一步可能也是多余的吧?因为上电后的电流跳变太微弱了如果其它电压都有的话不会是这么小的跳变。量一量也不麻烦)果然其它电压一个也没有出来。
没出来的的原因我想90%是因为条件不满足而不太可能是短路(因为后级短路的话电压会有一个从有到无的过程这里是根本 就没有。那有人要问了会不会是SYSon或1.8V后级有短路的地方。有可能但是再分析分析有两个理由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1) PM_SLP_S3#、PM_SLP_S5#分别送至EC,由EC将PM_SLP_S5#转换为S3电压开启信号SYSON,将PM_SLP_S3#转换为S0电压开启信号SUSP#看这里应该是两个信号同时出来的如果是其短路也不会影响其它电压的产生。(2)再测SUSP#没有产生。
   就此问题找到SUSP#没有产生 产生它的条件是什么呢(在此还请高手详细讲解一下我也不是太清楚)SUSP#是由PM_SLP_S3#产生的,PM_SLP_S3#没有电压
所以在此由专业知识的匮乏,没有采用正确定的方法导致走了很多弯路,把南桥给换了还以为是南桥问题。
结果故障依旧,浪费很多时间。克定不是南桥 那就把注意力放在了EC上。就开始量PM_SLP_S3#角。发现这个引角是短路的。因为已经换过南桥,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所以有了一种想法把这个引角翘起来,测一测到底南桥有没有发出这个信号,这一测才发现下面有南桥发出的这个信号,故障就是IO短路了。  订了个IO不还没换上。我想应该就是IO的问题。请各位高手看后多多指点,

我再总结一下维修思路

1、开机有跳变直接测PBTN_OUT#以后的信号之前的想都不要想肯定正常
2、SUSP#信号是由ec发出的。因为有的图纸画成的输入给Ec,箭头向里。
3、当发现哪个信号没有时,别急于动手,首先看看短不短路。如果不短很可能是(1)条件不满足(2)发出信号的无器件损坏  如果短把引角翘起后测一下是哪 个元器件,确定好了再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