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945gm的机器每次开机要重新连接无线,

楼主(2013-03-25):
机器在触摸板进水,修好了,开机都很好用,就是每次开机要重新连接无线,否则就无法用无线上网,现在无法下手,请高手指导,

网友:
先重新装系统试试。以前碰到过开机就需要连的。装系统好的。

网友:
先装个系统不行就换个无线网卡试下

网友:
是bios的问题,换了bios就好了

网友:
这个跟bios有关,没有遇到过,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