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同方笔记本做不了XP系统

楼主(2013-03-25):
我的是清华同方k40笔记本,以前用的都是XP系统,现在XP系统做不上去了,老是结呀到一分多钟的时候就卡住了,时间都不动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使用U盘  运行  gohst试试,您这种情况有可能光驱读盘能力下降,也有可能您的系统盘坏掉了。

网友:
没有SATA的驱动

网友:
GOHST试过了,系统可以装进去,就是解压不出来,硬盘也测过了,没有坏道的啊,连系统盘都格过了,现在只能装win7,但是声音不太好

网友:
XP解压不了但是win7可以解压啊

网友:
那就不好说了,楼主就使用win7吧
联想的机器是需要进BIOS更改设置才可以改XP的,清华同方的不清楚。

网友:
装XP 不安装驱动   然后下载官网驱动安装

网友:
这个不可能吧?BIOS里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