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修板-不显示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3-03-25):
时间:2013324日星期日 地点:广西柳州 天气:晴
同行:帮我看一下这块板子,不显示。
我是刚来的:电流能上到多少?
同行1点多A,应该是不过显卡。
我是刚来的:有修过哪里吗?
同行:之前拿到XXXX搞,宣布死型。后来自己换了南北桥还是老样子。独立显卡板我拿到好的机器上测试确定是好的。
我是刚来的:看来问题有点大条哦,留下来我帮你研究一下吧,急要吗?
同行:不急的,修一两个星期没有问题。
我是刚来的:好的。
   开始奋战:
   简单看了下板子,正如同行所说,除了三大芯片南北桥、EC有换过,其它没有明显动过的地方。既然同行说不过显卡,那也不用打值了,直接插上直流电源开机,电流果然是上到1点多,并且有两三次跳动。那到底是否是不过显卡呢?同行说得不算,我说得也不算,信“波哥”得永生

铁证如山,看来故障还真是不过显卡。接上屏适适吧,问他要来屏接上去,按开机键,按,我按,我使劲按。。。。不是吧,波哥看来信不得的,看来要改信刚哥了。郁闷,居然不触发了,我发誓,我真的只是接上屏开机而已,拔掉屏线依旧,唉,人背放个屁都挨老派抓。说了也怪石,我怎么按它都不理采我,但就在我冷落它的时候,偶尔发现,接上电源没按开关,数十秒这样,它会自己上电开机的,真是神了。。
没法,只好先把这个不触发问题解决先了,说不定修好了这故障机子就OK了呢。因为有时很多故障都有着说不明道不清的关联的。
操起波波马上测了这五个地方,如下图首先检测35V启动良好
南桥和EC起振
EC正确读取BIOS
  当测到开机键时,发现无电压,看来问题就出在这了。赖得跑线,打开图纸,找到开关脚电压的由来如下图,典型的仁宝设计方式
对着主板找,很快发现这小样原来躲在这角落
经测量D122ON/OFF#只有07V,而量上拉电阻R2553VALW正常,并确定电阻是好的。
  断开D12,电压起来了,为18点几V,看来要么此管坏,要么后级拉低了,先把它焊回去先,神奇的事情就这样突然的发生了,随手按了下开机键,居然能成功触发不说,居然电流还花啦花啦的跳,于是马上接上屏,LOGO出来了。狂喜中,我说的嘛,就要信刚哥的确没错。
高兴的时间总是这么短暂,来得快走得也快,再经过多次关机开机的测试中,发现多开几次又会出现不触发的情况。经过比较,在不触发的时候,电流为002,正常触发亮机的电流为012

    并且在不触发时,再次测量D122ON/OFF#电压又消失了,正常能开机时是有18点几V的。搜索此信号,只到了EC,动它之前先换了这不听话的D12先再说。
再次插上电源,电流012,看来正常了。并且经过了N次的测试,没有再出现开不了机的情况。虽然不愿意相信居然还真是D12的问题,但是事实说不了谎,虽然这样交差心里觉得有点摇,但是它真的就是每次开机都OK了呀。
怀着忐忑的心交给同行了,心里默念着,千万不要反修呀。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你越怕什么它就偏来什么,下午同行再次把它交到了我手里,说:“不稳定,有时候能亮机,多开几次就不亮了,和之前一样不过显卡。
心里暗喜,最起马不是那个之前的不触发故障。郁闷又围了一个地球转了一圈,最终还是转回到了原点。
再次拿起示波器确认故障,南桥成功读取内存
   并且内存的AD也起波了,所以可以再次把故障锁定为不过显卡。不急修先,先冷静冷静,把思路理一下:
首先,同行说拿独立显卡到好的机器上测试是好的,所以显卡问题可以排除。
第二:同行换过北桥,他的BGA技术再我之上,所以不考虑。
第三:BIOS?因为故障是偶尔能开的,所以暂不考虑。
第四:工作条件不满足?NONO。。。有时是能开机点亮的呀。
     算了,不想了,照这样想下去都不用修的,先打下PCI-E总线的对地阻值吧,经过一翻测量阻值均正常,但是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线索,请看图
    对比旁边的耦合电容,不难发现它的颜色偏深,同样的电容,同样的作用,没理由和其它人不一样呀。实在可疑,换了再说,换完后,再次开机,开了N次就没亮过一次,郁闷,没换前偶尔还是能亮机的。再从另块料板拆了一个换上去依旧,整个人傻了。
定了下神再次想呀想,分析一大圈,自己都一一否定了。突然想到了一样东西,插槽呀,对插槽虚焊当然也会引起这种不稳定的故障,而且是独立显卡板的当然有理由怀疑它,突然感觉抓到了一颗救命草一样。
数分钟加焊完座子后,忐忑的心,纠结的手再次按动了触发开关,亮了,关掉重新开还是亮,再开第三次,第四次。。。。。。经过N次测试非常的稳定了,没有再出现过不过显卡的情况。

/:)清风陈锋 + 5 淡定

网友:
修好实在不容易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是ASUS的机器

网友:
楼主道出维修员的心酸来了!就是这样,大家都这样去搞的。没什么捷径。学习了 谢谢!

网友:
图文并茂,维修过程大致一样 没什么捷径哦

网友:
细心还细心,有时就是你想到不可以的地方,问题就出在那里.

网友:
真是佩服楼主的锡细心啊,向楼主学习啊,我也该努力啦

网友:
是焊主板上的接口吗

网友:
真是柳暗花明啊

网友:
大到芯片,小到结点

网友:
可能 修的太少了,还没碰过显卡槽虚了的

网友:
  楼主 焊的是那里的插槽座子啊

网友:
其实一开始就应该想到槽子哪里,只是没有想到,但是可以看出LZ的维修功底是了不得的

网友:
辛苦了  祝贺你成功

网友:
刚哥你用的是哪个牌子的示波器?

网友:
一直是很喜欢看刚哥的贴子,图文解说,很有收获,谢谢刚哥辛苦了

网友:
显卡上的还是主板上的插槽虚汗了

网友:
c461a吗?碰到这种机器我都是先洗槽子,再把显卡按紧点再上螺丝,显示了就不碰显卡了。

网友:
看到了楼主的贴子,心里就是高兴。每个例子都能学到东西!

槽子是用烙铁焊的?

网友(点评):
当然呀,不用烙铁难道用风枪吗

网友:
楼主麻烦帮我解释一下你帖中“南桥成功读取内存”是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