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通电报警4声4声1声1声,显卡重植无果,有没遇到过

楼主(2013-03-25):
机器:lenovo sl410
板号:DAOGC2MB8E0 rev:E
故障:开机报报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4声4声1声1声,有插内存)
           无内存时报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4声3声1声1声,无内存)
          电流加至0.7-0.8A左右,无明显跳变。不显。
维修过程:刷BIOS,故障一样。重植显卡216-0728018,涛声依旧。准备换个南桥,大伙有没什么高见?

网友:
没意见! 批准执行。

跟你开玩笑的。千万不要这么干。  多提供点信息吧!
例如  你做过什么,查过什么。客户是怎么坏的。

网友:
你内存是插在上面槽还是下面槽啊   如果就一根的话    建议插下面槽试试

网友A:
把显卡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显卡换了

不会吧,才报价150.灌黑胶的。

网友:
真没有见过这个问题呀,修好分下吧,。

网友C:
估计可能是显卡挂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可能是显卡挂了把

怎么都这么说,难道要换显卡?重植时已经掉了一空点,这机的焊盘不经搞呀。

网友:
显卡换过了,不过换的是拆 机的,还是一样的报警。头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才报价150.灌黑胶的。

ati的显卡有问题就必须换掉 不像英伟达的显卡加焊或者重植就ok

网友:
显卡换掉把,

网友:
会不会是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