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上边看起来比较暗,没有明显界限

楼主(2013-03-25):
一台DELL 17标屏显示器,上边看起来比较暗,没有明显界限,拔掉上边的灯管线一样状况,但是拔掉下边的灯管线就黑屏了,只点一根灯管就能亮对吧?那是不是上面那根灯管坏了哦,本人新手菜鸟
黑屏

网友:
拔掉上面的灯管不黑屏?拔掉任意一条灯管线保护电路正常都会保护的。这种明暗不均一般都是灯管老化或是损坏造成的,先测一下灯管看看吧。

网友:
肯定有灯管或者高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
拔掉上面灯管不黑屏,高压板出问题了

网友:
你先弄个试灯管的,没有的话就直接换个高压看下了等关也可以用高压试的这样就知道问题是哪里了

网友:
拔掉其中任何一只燈管 另外一只自動保護

网友:
换上面的灯管试试吧。。。。

网友:
直接测一下上面的灯管是不是坏了,然后再做决定。

网友:
先测试灯管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是高压问题了

网友:
先测灯管有没有没问题。如没问题再找高压板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