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26 不触发

楼主(2013-03-25):
A1226 不触发,电源等亮的、3V   5V  都有。纠结,求指点

网友(2013-06-16):
我这个也是,修好了说一下哦,我做了南桥和O还是一样,没有点图不好找啊

网友:
我的也是 很是纠结啊!A1226有待机3V 5V 就是不触发!没有点位图!好像论坛有!但是没权限,更纠结!通电后待机电流0.04 过两秒后 有变成0.05 每次都这样,电源灯是亮的 板子的J1300测试点似乎有进水!已经处理了!没有点位 也不知道 南桥和H8之间有没有信号传输!哎

网友:
你换IO是不是原装拆机的啊!这个IO是带程序的!我没有料板 所以没有办法带

网友(2013-11-15):
遇到同样问题了 有解决的提一下

网友(2014-03-13):
我也是 a1226 不触发 3V5V有 开关电压有

网友(2014-12-06):
求助呀。我也是同样问题呀

网友:
这么多求助的 我咋没修到 是通病吗 这么多 还是有人在以假乱真呢 呵呵呵

网友(2015-04-14):
我正在洗修呢

网友(2015-06-23):
我想说发表这么久都没有修好的吗       不装电池能开机吗

网友:
有点难懂 慢慢看

网友:
那就拿放大镜仔细看看进水的地

网友(2016-05-29):
有人说这款机器显卡虚焊也会不触发的不知道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