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T2208不定时黑屏、花屏

楼主(2013-03-25):
HKC T2208用会儿就不定时的花屏黑屏,有时候半小时,有时候1小时或者几小时才黑屏花屏。这种情况怎么修?求大神指导

网友:
一般是屏线接触不良,花屏黑屏时候量电压

网友A:
可能过热元件性能不良,弄个电扇吹着点试试,先确定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过热元件性能不良,弄个电扇吹着点试试,先确定范围

有时候要等几个小时才出故障,怎么确定。。。饿

网友:
是不是屏线有问题了

网友:
用电扇吹着若正常,就确定基本维修思路了,然后发热出现问题也就是集成块和场管三极管等易发热器件

网友:
看看是不是散热,上面都说了用电吹风吹下试试看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