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用语言表达,语文没毕业。直接上图

楼主(2013-03-25):
高手们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我看也是屏挂了,用手捏着点儿试试,一般这种情况不值得修

网友:
不要过于武断,建议楼主先检测下Tcom板各测试点电压,重点看下Vcom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屏上有亮线,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模块有问题,没必要搞了

网友:
屏的链接线挂了吧

网友:
我也觉的 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不接屏线,看看白屏正常不

网友:
瓶上的IC有问题了吧?

网友:
还是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屏坏,死刑了

网友:
可怜的屏呀,的确坏了

网友:
屏挂了   没的修了

网友:
多大的屏大屏幕的可以考虑一下逻辑板

网友:
好多14的笔记本的屏爱出这个问题。一般都是换屏

网友:
屏可以修吧!

网友:
换电视机 吧

网友(2013-05-01):
换件逻辑板试试

网友:
换缫丝板看看

网友:
看看屏线,好像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属于显示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