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替代光驱装系统 推荐

楼主(2013-03-25):
你还在用光驱装系统吗? 试试这个吧。

网友(点评):
只有老的主板不认USB,现在的应该都可以实现优盘安装系统了

网友:
有的主板不认优盘光驱没办法

网友:
U盘不是万能的,好多主板不支持的,不过使用U盘做系统的确很便捷。

网友:
早就在用了,不过不是所有主板都支持U盘启动。有些老主板必须要用光驱引导。

网友:
光驱作备用还是少不了的

网友:
U盘可以制作成虚拟的光驱  这样老机子i就也可以用U盘装系统了

网友:
呵呵不认U盘可以量产U盘在做PE双重系统维修必备

网友:
几年前就在用大白菜PE了,不过有好多主板只能光驱装、。。再说U盘容易中病毒  装完系统偶尔会出现  B4 蓝屏    优盘是主流  但是光盘还是不能淘汰的哈。。

网友:
额。。。不用光驱很多年了

网友(2013-04-27):
不是所有主板都支持U盘启动。有些老主板必须要用光驱引导

网友:
只有老的主板不认USB,现在的应该都可以实现优盘安装系统了

网友(2013-06-01):
你现在才开始用吗?我都用了2年了···

网友:
已经很多年就丢掉光驱啦

网友:
有光驱的话也很简单,U盘在老电脑装系统很慢的

网友:
除了古董级的主板用光驱外;一般都用U盘了

网友:
光驱装好像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