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M2N-X 主板死活都档EE

楼主(2013-03-25):
这板是AMD2,NV单桥的,同行拿过来,没有复位的,一看就是CPU旁边16V 3300电容爆了,换后,可以跑码,但档EE,插不插内存一样,报警.之后查内存供电,时钟,系统总线等什么条件都正常,就是不过内存,于是加焊桥,还是一样的故障,之后看到有人说加焊IO好的,后加焊还是一样,最后加焊CPU座子还是一样,谁修过这板子的这样故障说一下,CPU和内存都换过还是一样的.

网友:
找一下内存 119脚及120脚  SMDDATA  SMBCLK信号 量下这两脚对地阻值及电压是否为3.3V

网友:
换个cpu试试 换过cpu了华硕主板不好搞 刷个bios试试 有可能有意向不到结果 呵呵

网友:
要是我  我就先刷个 BIOS   再查 其他    跑这种不是典型的代码   第一步先刷BIOS是必须的吧

网友:
BIOS是先刷的,119 120 1 238 脚都正常.后来才弄桥,再弄座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