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敏主板正常关机后不能开机

楼主(2013-03-25):
今天接到一台台式机,现象是正常关机之后要取下CMOS电池然后装上才能开机。但是非正常关机之后就不用取CMOS。主板是双敏UG7M-P

网友:
刷bios 和南桥

网友:
是桥的问题

网友:
别动不动就是桥    还没听说过这种问题会是桥      先查 RTC电路 或周边

网友:
慢慢查,开机电路,

网友:
不上cmos电池每次试都断开电源试,再刷个BIOS,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但是我换了个U就好了

网友:
难道是 cpu老化了........

网友:
应该不是哦,CPU老化也不会这个样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