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纬GPS3303C有短路保护功能吗

楼主(2013-03-25):
固纬GPS3303C有短路保护功能吗?优点缺点??打算搞个二手电源要求0-30v5A,给推荐个,价格不要太高,经济适用,谢谢

网友:
工具选用时,我们还要考虑性价比,,,

网友:
固纬GPS3303C 也太贵了。1200大洋。。买个一般的就行了200多点

网友:
是呀,太贵了点,这东东没必要买这么好的吧。。。。。。。。。。

网友:
淘宝上貌似有二手的,用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