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把一个显示器的背光灯管改为LED了

楼主(2013-03-25):
一台飞利浦19吋宽屏,是4个灯管的,以前烧过灯管、高压板,后来换成了通用高压板和灯管什么的,可能是使用环境不好的原因吧,过了一段时间又坏了,打开测试,灯管正常,但是高压板有一侧的坏了。
手头没有通用高压板,看着灯管头也有点发黑了,就想换个LED的试试。从淘宝买了个两条LED灯条+升压板的套件,升压板很小的那种,换上后,显示正常,只是感觉亮度有点不够,但它这个板子也没有亮度调节,只能凑合着用了,反正本来就是练手用的。
那个小升压板,输入电压为12V~19V,而这台显示器上的电压18V过一点,算是刚好吧。
===================
另:据淘宝店老板说,如果对背光亮度有特别要求,那应该买高亮的LED灯条,带可调亮度的升压板。
还有,灯条最好用那种“高温双面胶”粘在灯槽里面,我没有高温双面胶,灯条不是粘到灯槽的,所以灯条不太平整,屏幕下面靠近边缘部分,全亮时略能看到几个亮度较高的点。

网友A:
led灯改的不会出现有空隙的光吧

网友:
我这么更改完,效果还是不错的,不过太老的机器就没有必要这么搞了。

网友:
LED灯管是不安装容易些,不易折断,而且耐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灯改的不会出现有空隙的光吧

我这个改完效果还行,只是因为我没有高温双面胶,灯条不是粘到灯槽的,所以灯条不太平整,屏幕下面靠近边缘部分,全亮时略能看到几个亮度较高的点。

网友B:
可惜没有图片让大家看看效果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我刚好有个废屏,亮度不均匀,也要试试改装LED灯条,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C:
LZ,LED灯条是比灯管要细一点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LED灯条是比灯管要细一点的吗

我改的那个,灯条比灯管要宽,但由于是4灯管的,灯槽里面完全可以放得下。双灯管的灯槽是怎么个情况,我不了解,所以也不好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惜没有图片让大家看看效果

问度娘,很早就有人发过相关的图片了。
我这个后来调了一下对比度,效果比刚开始要好多了,只是亮度没法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度娘,很早就有人发过相关的图片了。
我这个后来调了一下对比度,效果比刚开始要好多了,只是亮度没法 ...

我要看的是你更改后的效果图片

网友:
我也改过亮度不够高,看来是lcd与led的背光还是有点不同的

网友:
lcd的背光系统不是针对led设计的,所以效果不如真正的led背光显示器好,但led灯条的寿命肯定是好过灯管的,发热更低更省电,而且现在价格已经很低了,普通的两根灯条加一块升压板淘宝才买30元,比灯管贵不了多少。

网友:
有机会去试试,呵呵,,,

网友:
更改后的效果图片  ???????????????????????

网友:
再发点图片看看吧

网友E:
还没搞过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我感觉LED的亮度不好控制呢,感觉LED总是背光太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没搞过不知道效果如何
后来调了下对比度后,发现效果还行,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