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认不到无线网卡,怎么查?

楼主(2013-03-25):
(无正文)

网友:
网卡代换过了么 ?我遇见过一次,网卡金属指已严重发霉导致的不认无线网卡。

网友A:
笔记本型号,我遇到很多联想E系列的,搜不到信号只需把BIOS复位即可!

网友:
遇到过dv2000,加焊显卡就OK了、

网友:
我也是在论坛上看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型号,我遇到很多联想E系列的,搜不到信号只需把BIOS复位即可!

恩,我也是后来复位了下就有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我也是后来复位了下就有了,谢谢!

客气,相互学习!

网友:
换网卡先,再看4个电阻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