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GA-EP31-DS3LP无CPU供电一例

楼主(2013-03-25):
型号:GA-EP31-DS3LP
故障:无CPU供电
思路:无CPU供电有两种情况,一是主板上电时序没到CPU.二是CPU供电条件没满足。
过程:先查第一步按英特尔主板上电时序查内存-----总线各项供电都正常,看来不是上电时序问题。然后查CPU供电的各项条件,各组供电场管的上管D极都有12vG极没有电压,看来是场管控制极的问题了。断电测G级的对地阻值都有400多是正常的,无短路现象。此CPU供电控制芯片是由主控制芯片ISL6334CRZ4个驱动芯片ISL6612ACBZ组成。为了维修效率先测主控芯片PWM脚有无输出,测得主控芯片各个PWM脚无输出,且对地阻值正常,现在主要就查主控芯片的工作条件了。
测得VCC5v32331.2vVID组合有高低电平。10--18--39脚各有5v。测到这里立马换了ISL6334结果故障依旧。
为了保险起见再测他的工作条件,这次有点收获,发现VID组合血压有点高啊,以前测得一般高电平都是1.2v左右,现在是2.6v。终于抓住了一点线索,查VID,查了一会也没查出了什么来,就是血压高,没办法只有找找图纸,还好找到了一个GA-EP43-S3L的图纸作为参照,发现主控芯片上的VID组合
来自于下图
马上找到这个IT8268R,
原来就在主控芯片的旁边,测得这个芯片的各工作条件都正常,就换个试试,换好后测VID组合高电平恢复了1,2v,上U跑马正常,此板修复。原来是这个温控芯片坏了导致VID组合电压异常使CPU没有供电。

网友(点评):
我有13片映泰G31全集成的,也有这个芯片,可能都是这个坏了,但是我料板上都没有这个芯片,有时间找一个换上看看

网友:
思路不错啊.细心.

网友:
思路不错  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
一般只注意到VID要有高低组合 还真没有注意过实际电压值 学习了

网友:
LZ 真细心!!!   VID 这是歌什么电压  请教一下! 谢谢LZ

网友:
看来跑线路还是要找找图纸才行哦。

网友:
兄弟。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的 支持下

网友:
IT8268R 不是超频时, 用于调整vid组来改变vcore的吗?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但没换过8268,以后遇到了换下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但它坏了就把电压给调没了

俺看到这几个字"温控芯片坏了", 才有9#的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看到这几个字"温控芯片坏了", 才有9#的疑问.

你对的我搞错了,多谢提醒

网友:
现在 我终于搞懂IT8268R这个是温控检测IC了。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