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装win7系统死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3-25):
华硕X42J装win7系统死机是什么问题,显卡驱动不能打,打了就死机

网友:
嗯嗯嗯呃反反复复飞

网友:
换个XP系统试试还死机吗?是不是散热问题,或者驱动问题。

网友:
XP没有问题,散热也没有问题,就是WIN7死机,客户一定要win7

网友:
32位不行就64位啊.驱动不装太高的.

网友:
一样的,只要驱动打上去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