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 不亮

楼主(2013-03-25):
求助 联想B305一体机,顾客拿来说是按键坏了调不了亮度,我点了一下不亮能听见开机音乐声。按键换过怎么也没反映,给屏供电没有应该是显示器不启动。没弄过不知道怎么弄谁修过告诉告诉我被。
显示器
求助
联想

网友:
这个有高压板的吗

网友:
是LED屏吗????

网友:
修过山寨一体机,可以换高压试试

网友:
有高压板 ,不是暗屏看不到图像。要是暗屏屏应该有5V供电现在没有。是LCD高压板控制及没有点就有一个12V供电

网友:
305一体机的通病就是坏高压条,测得开关亮度和电压及地的线后换个2灯小口高压条搞定

网友:
换过高压板没有?一体机我记得有高压板。你试试看看

网友:
屏没有电高压板能导致吗。要是高压板坏了不正常暗屏吗。。现在的情况就是主机开机显示器不亮没反映

网友:
你的一体机修好了吗 我今天碰到一个一样故障的

网友: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

网友:
也可能是高压保护

网友:
通病 上灯管坏

网友:
这其实就像修显示器了嘛 所以就按修显示器的思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