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片式U盘不识别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3-03-25):
拆开后没有晶振 ,主控什么的 就是一体的,打磨后可以见到线路
求直接读取芯片的方法 ,飞线 或者其他都行 。故障是无法识别

网友:
你打下电源和第这两个触点有阻止吗? 1和4就是  有阻止的话就需要等待高手现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