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1m 待机0.05 不触发对仁宝的点火回路熟的兄弟帮忙看看。

楼主(2013-03-25):
一台进水机c461m的 集显  拆开测量发现 3v 电感对地0.34 5v对地0.45  1.2v对地0.02  用烧鸡发   3.3v和1.2v 是南桥短路  南桥换掉  3v对地700加1.2v对地100加  5v还是0.45   后发现 功放吧rts5158 短路 拆下 u17 (usb供电短路)换掉 对地正常了 后插电0.05   b+只有5.几v 我强行拉过去 待机0.02 3v 5v 都起来了 但不触发  这应该有短路保护了吧  希望有高手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好好看下网上的点火回路吧
先修保隔G极电压为8V左右在说吧

网友A:
正常是8V左右
修吧,主要看,PU1 LM393工作状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是8V左右
修吧,主要看,PU1 LM393工作状态吧

我看着查了下  acoff要低电平  实测 0v  对吗???acon 要高电平 实测 0.45  。。全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着查了下  acoff要低电平  实测 0v  对吗???acon 要高电平 实测 0.45  。。全不对了。。。

  但pu1 一脚高电平pacin4.6  这路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隔离过咯  现在就是不开机了  隔离我莫名的过了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隔离现在是过了  现在待机0.02  3v有 5v有  acin有3.3v  晶震1.几  不开机  定个es 来换上看看。。。

网友D:
修好告诉下,刚好手上有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告诉下,刚好手上有一台

修好了呢  定es要两天左右 所以网上看了下代换  发现kb926qf  d3  可以代换b1  所以代换一个d3 可以开机了 但电流跑到0.2几掉电  换了个cpu供电芯片 8770  开机可以亮了  但没有声音 和网卡    看样子都少了 现在在定网卡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