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25X16AVSIG和 25L1605DM2C通用吗?

楼主(2013-03-25):
请问原主板上的数据用的是25L1605DM2C,我想写入25X16AVSIG用在另一张同型号的板,可以吗?谢谢!!

网友:
自己试下就知道了!通常是可以用的!

网友:
换上去第一次能进入系统正常使用,关机后再开不能进入系统,老是想进入系统的时候就重启了。反复这样!

网友:
可以通用的

网友:
换了bios芯片之后手动设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