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遭雷劈的方正

楼主(2013-03-25):
      昨天下午下班时接的一方正T400IG 版号:DAOQL6MB8F0,客户拿来说开不了机了,我插上电流台看了下电流跑过显卡了,大小写能用了,用键盘也能重启。初步判断是显卡问题(相信大家也是这么认为的)。拆机仔细观察以后发现有个三级管烧了,而且网卡口的灯也一直亮着。看来是遭雷劈了哇,我们这里这几天天天晚上都在打雷。又询问了下客户说前2天他那的网络是被雷劈坏了,可是本子后来也在用只是没上网。跟客户解释说你这个是被雷劈坏的,开始问题没有完全出来,现在出来了,要留下来修。把他打发走了第二天来修,先在论坛找了图纸。查到那个烧坏的三极管PQ60是个MOS管。

                        旁边的PQ61也击穿了 PR200也坏了。这是个显卡供电的调节电路。应该就是这里烧了,所以显卡供电0.88不正常才没显示的。都换了以后问题依旧。量了下发现V_PWRCNTL和VGA_GPIO6对地只有3欧和90欧,阻值这么低,估计是短路了。最后确定是南桥那边短路了。这2个信号是南桥给的。可能是把南桥给劈挂了,试着把这2个信号断开了以后显卡供电上到了1.1,可是还是没显示。
            问题来了:现在手上没有这个南桥,要换的话好要发货,要耽误3天时间。可是回头想想我断了信号后显卡电压上来了怎么还是没显示呢。南桥应该不会找成这种开机电流上去了无显示的的问题吧,不会是显卡问题吧,我又把显卡重做了下结果还是一样。现在想请各位大虾分析下,这个问题是否南桥坏了呢。按照常理来讲雷劈了都是先网卡再南桥这样劈下去的,可是怎么会出现这种类似显卡的问题呢。现在就纠结于南桥坏了呢还是别的地方有问题呢。大虾们能否告诉小弟下。

补充内容 (2013-3-27 10:40):
又发现个问题,V_PWRCNTL和VGA_GPIO6图纸上是和南桥直通的中间没任何东西,可是我拆下南桥后发现这两个信号从南桥到显卡供电是不通的,靠南桥那边是正常的靠显卡供电这边就是短路的,这TMD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把网卡拆下来。

网友:
被雷劈不会把显卡劈开焊的,重做有什么用

网友:
楼主先把网卡取下来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把网卡拆下来。

早就拆了的。现在纠结于显卡和南桥之间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被雷打过的,一般南桥坏的几率比显卡高。

网友:
被雷劈的一般就网卡和南桥,显卡劈坏的没见过

网友:
网卡拆了  不用装了  直接换南桥

网友:
有没有可能把连到南桥的线劈断了?

网友:
直接还南桥

网友:
网卡看下  不然也换了

网友:
南桥拔掉还短路啊?先把短路排除了再修别的问题吧,一个个来 别着急啊这是细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