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主板 灵异了

楼主(2013-03-25):
这快IBM板,冷机开机有显示。关机后,热机点不亮!不插内存不管你,热机,冷机,叫花鸡,三黄鸡,本地鸡,叫鸡,大唧唧!都可以点亮跑C1
有咩有人见过这种情况,
一查PWR连到南桥我就懒得搞了,I/O又是文物出土的。百度大师都不知道。

网友:
这个是个什么板子啊

网友:
电脑主板啊

网友A:
I O是LPC47192还是LPC47M172/182?

网友:
这板子应该还是IBM原厂出品的……修好会很稳定 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 O是LPC47192还是LPC47M172/182?

I O是LPC47M133-NC
没见过吧

网友:
smsc的IO。。除了IBM,,跟INTEL原装的板,其他的还真见的不多。一看是这样的IO都直接略过。。有资料也没备件。。烦

网友:
楼主描述很有意思,呵呵

网友:
IBM的主板,见到有一种亲切感,之前是我所在的台资企业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I O是LPC47M133-NC
没见过吧

我说的这两IO见过,你这个IO还真没见过。

网友C:
不就是内存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就是内存问题吗、?

但是热机情况下,插不插内存也无法点亮,要冷机不插内存,就可以开了有关,关了又开都可以

网友D:
加焊北桥看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北桥看下吧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刚出来主板下面看到有一可螺丝卡在主板下面,是不是短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