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Q3000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3-03-25):
今天都手一台神舟的机器,一看是3000就知道有点问题了 ,大家都知道这种机器坏的都是奇奇怪怪的问题。
待机:0。8A,按开关变0.1。有点开始头疼,待机芯片MX8770,没有找到3V5V,电压都偏低,但是有待机0.8看到,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完全没有思路。
从感觉来说,待机0.8,按开关掉0.1的话有点软短路的感觉,但是这种机器真没思路,求大神救命!!
       补充下,EC是IT8512E,VCC没有,PWM2/GPA2到3有3.3V,4和5没有电压,实在不理解,上图,求救

网友:
待机这么高?

网友:
外围电路的元器件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今天刚修一个这样的神舟本,待机是0.07-0.08A才正常,版号应该是U40SI,你搜一下图纸吧。你这个待机是有点高,查一下那个L7805.

网友:
待机0.8肯定有元件微烫了  你仔细摸摸!

网友A:
待机 吓死人了  这叫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 吓死人了  这叫短路

我差不多整块板都插过了万能表,就是没找到短路,我都在想是不是公共端的19V问题了 ,

网友:
你先查一下保护隔离  看看公共点 是19V 吗 有没有压降呢

网友A:
你班子上应该有东西发烫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班子上应该有东西发烫的啊

没有找到任何发热的原件

网友:
那电压对不

网友:
3、5V待机电压没出来,EC的Vcc没有

网友A:
待机都没有 能有EC供电吗  我是问保护隔离 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都没有 能有EC供电吗  我是问保护隔离 正常不

这块我还真没怎么注意,关记得去找短路去了,谢谢啊

网友:
待机明显不正常,这么大的待机应该有原件发烫的啊

网友:
兄弟  你写错了吧  0.08吧  0.8的话 那不是费了么  0.8无3 5查3 5条件呗  看看后继是不是有微短的

网友:
待机0.8  这么明显的短路